开机黑屏

楼主(2009-03-28):
845E的板子.
开机黑屏无任何报警, CPU风扇转(散热片有温度),电源风扇转, 摸硬盘有动静.摸MX100/200的散热片有温度。USB鼠标灯亮,PS2键盘不亮。

拿出内存开机报警。

清灰各个金手指等无效!

检测卡00 C1 07 *3 来回循环。跳得快。

(搞出这样的毛病是因为在没有关闭计算机的情况下 热拔了PCI插槽的检测卡后 电脑全熄了。就再也^^^)

请教个位!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还是开不了,。一样的毛病。

搞出这样的毛病是因为在没有关闭计算机的情况下 热拔了PCI插槽的检测卡后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从网上下最新BIOS然后用编程器刷后试试,我以前遇见过,刷了就好了,

网友:
有无南桥故障的可能?

网友:
不排除南桥坏的可能,不过我还是觉得是bios出错了。我碰到一块这样的问题,也是在带电的情况下拔卡。你先刷看先

网友:
学习了,我以后要注意带电插拔了

网友:
查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不过 很多方面的原因 刷BIOS先 内存你肯定换过来 差内存工作条件有没有到位

网友:
打下SB的AD值。没问题换IO

网友:
对的,带电插拔熄火,应该先考虑SB,看过好多贴,你的循环码是内存不过,你又是换过内存的(内存真的没问题吗?)最后就只有IO了,实在没法了,就拆零件吧
谁叫是“热”插拔咧,够热的~~

网友:
热插拔PCI设备 可能南桥坏的比例要大一些

网友:
量下内存供电是多少

网友:
热插拔,你是不是修电脑的,这样的事你也会做

网友:
刷BIOS  换I/O  拆网卡 ·~ 我碰到过网卡不好档内存的 ·1

网友(2009-06-17):
热插拔我就做过 呵呵 不过还好 我的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