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NF2主板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09-03-28):
昨晚,小舅子抱来一台主机, 说开不了机,有时候重复按开关,偶尔可以加电,但是屏幕无显示!这是一块映泰NF2主板,上DEBUG卡,按开关,果然像小舅子说的那样,直接短接PS-ON,电源风扇转,电压也正常。 按了5_6次后,可以上电了,但是不跑码,主板无复位。将主板拆出来,接上自己的电源,可以顺利开机,主板正常。故判断原电源不良。 将主板装回机箱后,开机,还是不跑码!!晕了 ,拆出来一试,主板正常! ,装回机箱后,还是不跑码?仔细一看,没有复位信号,装REST开关线拔了,主板开始跑码…… 原来是该死的REST键短路了!

题目与内容有点不符!请大家谅。写这个事例只是让大家在维修时多注意一下细节,以免走弯路。

网友:
这只能说明你自己不过细  我相信大对数人不会出你这样的问题  哈哈

网友:
有时那是那个复位按键自己弹不起来了,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有时也是常见的 非要多按几次它才能弹起来

网友:
我昨天也得了一台REST短路的主机,是电脑公司送来的,我把POW-ON和REST两个开关都换了,收了40大洋,哈哈,太简单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不久也遇见过  应该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