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8A1R 不加电

楼主(2009-03-28):
今天接一台索尼PCG-8A1R机器,电源、电池都不能加电!
拆出主板,查VIN只有8.5V。
芯片组:北桥82845PM,南桥82801CAM,显卡ATI7500,IO SMSC HPC47N227 H8S/2149  (RICOH R5C552不知道什么芯片)
无参考图纸,请同行指教!

网友:
以前没接触过此类机器,不清楚上电时序!谢谢大家发表意见啊!

网友:
SONY机器电路上设计比较怪的,现在不加电的话,你测开关脚处有无开机电压,到H8处有无跳变,H8到南桥的开关信号有无 VIN只有8.5V的话,检测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有问题,RICOH R5C552这个理光的芯片多为PC卡芯片或读卡,详细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
插一句比较白痴的问题:这本的CMOS电池放电有效果么?

网友:
SONY机器电路上设计比较怪的,现在不加电的话,你测开关脚处有无开机电压,到H8处有无跳变,H8到南桥的开关信号有无 VIN只有8.5V的话,检测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有问题,RICOH R5C552这个理光的芯片多为PC卡芯片或读卡, ...
引用 网友A:

刚刚又研究了一下,电源开关上无电压,开机芯片LPC47N227 的VCC VRT都无3.3V,即代表根本都没工作!H8S上也无任何电压!
所以推测应该是有一个3.3V的待机电压没出了!现在最源头的问题是VIN 只有8.5V肯定是不正常的!我把隔离管背面的一个6PIN的IC(估计是运放或门电路)的一个控制脚对地短接时,VIN输出正常的19V,但是现象还是和原先一样!
是不是还有一个对电源适配器的检测电路来控制3.3V的待机电压和19V VIN的呢?
还请多多指点啊!

网友:
是应有一个待机电压,那个开关脚的上的电压也是通上拉电阻给加一个开机电压的,你顺着这个线再查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