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华硕的帮忙看看(已解决)

楼主(2009-03-28):
P5P800,一颗A017烧了,请问可以用哪一颗代。
用t04代
华硕

网友:
最好原样代换

网友:
最好找原样的代用!!!!!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手头肯定没有一样的件吧。我也想知道能不能用t04或702这样常见的管子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