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60加电报警长鸣主板上指示灯四个长亮

楼主(2009-03-28):
联想昭阳E260加电报警长鸣主板上指示灯四个长亮。像是不过内存。主板跑码只几步

联想E260 嚣叫联想E260,有时能开机,用起来也正常,但大多数情况开不了机,有很大的嚣叫声音,测试卡到0200就不动了

今天终于修好了。刚开始做了北桥,不行,然后全部内存颗立换完,不行,查排阻,有一个小排阻变值了。换后OK。奶奶的,走了很多变路。

网友:
经验很重要,在遇到同故障的机器先查一下排阻

网友:
如果先从简单的下手就不会这样,都会犯这样的错误的,修好就行,以后注意就行呀,呵可,

网友:
用你说的办法 修好了一台同故障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