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2s+显示问题

楼主(2009-03-28):
AOC172s+黑屏故障修复后,屏幕上半部分显示正常,下半部分偏红,该显示器为四灯管,是不是下半部分的灯管老化了?除了更换灯管外还有什么解决方法?求高手指教。

网友:
高压板接到灯管的四组线随意接不会引起该故障吧?

网友:
这跟线接的顺序无关系。单独接灯管不就可以测试吗?

网友:
四根灯管都是好的,是不是下部的有点老化?除了更换灯管外还有什么解决方法?求高手指教。

网友:
我修过 这个故障  用单管高压条 分别试4条灯管 如灯管正常   是高压问题。  我修的 那台是高压条是 对管坏 试换了4个对管就OK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