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空载启动再加负载正常,带负载不能启动

楼主(2009-03-28):
今天修了个电子冰箱的电源电路,电路原理和我们台机的电源差不多,就是少了光偶后面的电路。推动IC也是TL494,主输出是12V。故障现象是不接负载启动正常,接12v 35w灯杯亮。如果带负载(12v 35w灯杯)就启动不了,有萧叫声,主输出电压2V。很是困惑,请修过这种台机电源故障的老师给点提示,谢谢!
电源

网友:
换掉输出电容。

网友:
有个开关管有问题,引起输出不对称

网友:
回楼上2兄弟,输出电容,2个开关管,2个推动三极管,4个整流管、TL494、2个滤波电容、主变压器都换成好的了,问题还是那样,现决定准备地毯式更换,看它是哪的问题,我就不信找不到,找到后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