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主板跑码不良思路请教!

楼主(2009-03-28):
一块杂牌SIS 478针主板,原来开机诊断卡灯不亮,加焊板的电容后,开机除复位信号灯熄外,其它灯均亮,跑码顺序为:DF-D3-D5-D6-EC-ED,然后就停下来不动了,请教思路,有知道的大哥请帮小弟分析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你不用诊断卡能正常开机吗? SIS的板子如果用AMI的BIOS的话,廉价诊断卡会有兼容问题。

网友:
有没有局部发热......各个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现在又不跑码了,除了复位,其它灯全部亮,杂牌主板,头晕!准备报废,版主结贴吧!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