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开机。就没有了网络了

楼主(2009-03-28):
今天。回到家。开启家里面的那台机。一看怎么没有网络了。本来我是打算打开本地连接属性输入IP地址的。
   一打开网上邻居。居然没有本地连接。我一下不知道怎么搞。因为以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一开始以为是网线的问题。我就仔细从头到尾看了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呀。
    最后我把问题放到了主机上。仔细的想了一下。我没有在电脑里面设置什么呀。
    当时我在想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呀。但我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还是一样呀。我傻了。这台机怎么突然就没有网络了
     我就仔细的回想在这之前有没有对主机做过什么。但想了半天。主机上午是动过。但跟这网络没有什么关系呀。干脆就直接打开机箱一看。里面没问题呀。就是诊断卡放在PCI 上面的。我就死马当活马医了。拔下诊断卡。再重新起动。
     真是无所不有呀。网络有了。
     看来最终的问题是在这张卡上

网友:
可能是PCI槽有灰尘的问题....

网友:
那你有没有又把诊断卡插上试一试呢???

网友:
一般没有网络都是换个PCI槽,就没问题了

网友:
首先,根据现象,应当判断是硬件问题的。如果是独立网卡,就检查接口情况。如果是集成显卡,基本就是PCI插槽的其他设备导致网卡资源冲突,还是加入新硬件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