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河田 ATX-300WB R4和R8的阻止是多少?

楼主(2009-03-28):
金河田 ATX-300WB电源的R4和R8烧黑了,已经无法看到色环 请问下它的R4和R8的阻止是多少?
谢谢
求助

网友:
谁有相同的电源看下

网友:
谢谢 请各位帮下忙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请帮下忙

网友:
那两个电阻在哪个位置呀,说清楚一下,我有这个电源也是烧掉了,可是标号都在电阻的下面,看不到,说明位置,我帮你找一下

网友:
初级 Q3 Q2 的下面

网友:
应该是2。7K 1/4W的

网友:
2个都是吗?

网友:
是的,2个都是2.7K的

网友:
嗯,两个都是2K7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