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不了区呀,进来看看。

楼主(2009-03-28):
我看到一个硬盘,开机可以认到,扫了也没坏道,就是用DM,PQ都无法分区,用PQ就连进都进不去,弹出什么什么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呀,哪位大侠能给小菜我解答解答呀!

网友:
用XP自带的分区软件试试。

网友:
有重要的资料不  没得话用mhdd  察写一下看行不

网友(2009-10-21):
主从设置看没

网友:
低格一次就好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修好了吗?

网友:
用PC3K看看固件有没坏,上个星期有台旧机的20G硬盘,系统损坏,但重装系统就是装上了,用MHDD扫描看到有很少的绿块,但很少的绿块不足以造成装不了系统的,用MHDD擦除后还是装不上系统,用PC30K查看固件后有6个固件报红,写固件后解决。

网友:
这有可能是写磁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