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F7300GT PCI-E 256M 花屏求救!!!

楼主(2009-03-28):
七彩虹GF7300GT PCI-E 256M 花屏求救!!!
开机小花
MAST测试如图:
FBA [31:0] 0    0   0   0
FBA[63:32]0    0   0   0
FBC[31:0]  0    0   0   0
FBC[[63:32]0 出错  0   0
请问各位兄弟是那颗显存或者是那组显存坏了 ??????????
显存U4U5一组 U7U8一组 U9U10一组 U11U12一组

是不是查出那个颗粒坏了后。直接的拆掉它就可以显存少32M 后显卡就能再少些容量的情况下正常的使用!!!!??????   请教各位兄弟了 !!!!!!!!!!!

网友:
兄弟们我加焊了下U7  U8 显存已经不花了。 卡好了!!! 极度兴奋中!!!!!!!!!!!!!!

网友:
这个MAST 的测试结果为什么会是 U7  U8 显存虚焊了?? 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判读的了  ???????????????

网友:
小影霸 7300 花屏 MATS 测试结果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7300

这是相关主题的帖子请兄弟们参考!!!

网友:
我个人根据经验判断事U7 和U4 两个

网友:
应该是U7和U4其中一个

网友:
请高手 看下 如果是加焊U7 U8 好了的话 那就是说U7有问题 那样的话 这个显卡显存的排序是不是这样啊

   U6    U5          U8  U7

                                        U4
                                        U3
           GPU
                                         U2
                                         U1

不知对不 待高手 回应 是不是U8 脚虚焊?

网友:
U7,U8是FBC 32-63,C46就在U7。
之前说错了,在此纠正。

网友:
先测U7的外围数据线还有就是GPU虚焊

之前是一个误导看走眼了 改正过来了

网友:
不明白楼主得意思  这是ddr2得显存每片16bit  怎么来的32--63  32bit?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兄弟看帖就是仔细,表扬中.........
最近修硬盘直犯迷糊,头晕。看图不仔细,出错了...........
正确的结果:U7:C32-C47   U8:C48-63 。U7 U8组成C32-C63。

网友:
张大师兄好 厉害呀 定位真准

网友:
FBA [31:0] 0    0   0   0
FBA[63:32]0    0   0   0
FBC[31:0]  0    0   0   0
FBC[[63:32]0 出错  0   0

是如何对应卡的显存的了  ??????????  有什么规律吗?   如图的显存有4组啊!真是不好找是那组啊! FBA 和 FBC 是什么意识了  ?????

网友:
问题来了。我加焊了 U7 好了。 用了没多久就有跟原来样的花屏。   我干脆就把U7 给拆了。 但是现在开机屏化的都快看不到了。  这是什么问题了? 难道BGA 的显存不能的直接拆了用?显卡就越是花屏。

网友:
难道BGA 的显存不能的直接拆了用?显卡就越是花屏。  有那位兄弟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