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09-03-28):
客户送过来说进过水的,也是一做电脑的朋友送来的,具体情况他也说不清楚,我打开一看,键盘很粘的,可能是进了牛奶之类的东西,面目全非了,不用说键盘肯定没用了,拆开主板没有发现有明显进水的痕迹,我拿到BGA台上烘了30分钟后,点板有时按两三下才触发,有时一下就触发了,我换了一个超级IO(PC97551),还是同样的情况,触发时电流到0.6A就不动了,点不亮屏,我检测过电压,5V/3V/2.5/1.8/1.5/1.05都正常,像这种没规律坏的板我也就没什么思路了,有没有人修这过种板子的,提示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很难修的。我是提倡直接换了好点,就是修好了也会出现不稳定的。有点经验和你分享。一般北桥容易坏,换掉。还有就是最好在烘箱里烘时间长点。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上测试卡的,你上个测试卡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