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03-28):
有一块科脑945的是做无盘网吧的。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正常。用有盘的进系统能认到网卡芯片。但接上去就是没有反应。 换过接口也是一样。但这个板没有网桥。有一个74HCT08D的
门电路
。
芯片

网友:
不可能没有网卡,你没找到吧,发图

网友:
楼上的。我可没有说没有网卡。网卡进系统右下脚有显示。接不接网线都是一个X 但看驱动的时候是装好的。

网友:
应该是接口坏了.最简单的办法加个PCI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加了PCI 网卡他就无盘系统会死机。但有盘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
换网卡芯片呀!

网友:
网卡认到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
主要看看你的接口有没有换错!
有分千兆和百兆!

网友:
我看了一下。有的板的网卡接口是8个针。但它的是10个针。我也换的是10个针的。100和1000怎么分。楼上的。我想也是接口坏了。

网友:
谢谢版主!换了个芯片好了。之前被因为认识网卡。芯片是好的。现在可以上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