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倒霉啊没搞明白就把板P4P800-SE给整死了

楼主(2009-03-28):
今天拿了块华硕的P4P800-SE主板,回家测试时发现第三个内存插糟有问题过不了内存而其它3个啥问题都没有,点亮进系统使用一会后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了看检测卡是主板不工作,这时试了下北桥和南桥都特别热,用目测南桥应该是烧了,到现在想不明白怎么烧的因为正常用了会也没插拨USB设备怎么能烧了呢?大家说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不是南桥或者北桥给挂了!
象这种板南北桥中间的MOS管老化,会造成不稳定.
刚好今天也修了P4P800 SE的,只是问题是网卡跑侧程不过!
网卡MAC地址刷不进去.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不是南桥或者北桥给挂了!
象这种板南北桥中间的MOS管老化,会造成不稳定.
刚好今天也修了P4P800 SE的,只是问题是网卡跑侧程不过!
网卡MAC地址刷不进去.
引用 网友A:

那MOS管和内存插糟有关系吗?因为刚开始只是第三个插糟不过内存。谢谢

网友:
这个情况:修过糟有问题的,还有糟底断线的,
还有些是华硕主板特性>要接双通道,这个板我不是很清楚!
象这样的怪问题很少的!

网友:
应该是本来南桥就要坏了,只是开始你没注意而已,中间的那两个MOS管也重要

网友:
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很多  一般都是NB的MOS管损坏一般容易被别人误认为是NB挂了  但是这款主板NB确实很爱坏
不久前我就换过一样的主板NB

网友:
华硕的北桥挂的多,那两个MOS管是内存用的

网友:
支持7楼的意见,我有一块刚开开始也以为南桥挂了,一开机就非常烫手还有北桥,后来更换了南桥到AGP之间的2个场管故障排除。  测量是好的,通电后会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