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问题

楼主(2009-03-28):
我现在电脑如果触摸板和键盘同时接上,只有触摸板可以用,但是拔掉触摸板,键盘就可以用,这是什么毛病啊?有冲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你单接触摸板可以正常吗?如果不可以就是触摸板了,要是可以 ,按你楼上的说法,推断可能是键盘管理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触摸板接不接键盘都能用,有触摸板时键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