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Server Board S5000VSA不触发

楼主(2009-03-29):
今天接到一片Intel@Server Board S5000VSA的板,上电有报警声就是不触发还找不到触发点,有谁修过这片板的呀?

网友:
报警声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本人才疏学浅 这类板子不敢动
替LZ补图

网友:
服务器专用主版啊,双核很少出问题哦

网友:
内存取下,清理一下,重新插上试一试,我们前几天就有一个服务器,就是内存重新插上就好了

网友:
触发排针有电压,但就是不触发,报警声有点像内存报警声一样,响9次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图纸,不知道它的I/O是否参与触发,WINBOND  87427F5-C/L1是I/O型号,网上找不到此IC的PDF

网友:
报警9 次?  看是否内存问题,或者BIOS 资料损坏。 你有必要查阅下此主板的说明书。这个主板应该可以通过CD 来恢复BIOS

网友:
此板的BIOS也像笔记本一样吗,它的BIOS参与触发

网友(2009-07-08):
我这里也有一块一摸一样的主板就是不触发连报警声都没有,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