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键盘鼠标口问题 (老鼠撒尿)

楼主(2009-03-29):
客户一块945七彩虹主板,键盘鼠标口不能用,是老鼠撒尿的,呵呵,拿过来后全板上都有点发绿,用洗板水,洗了一下还是洗不掉,后来就直接用洗衣粉加温水全板洗了一下,用清水冲洗干净后烘干上电测试居然能点亮,当时键盘口也有用,可是第二天在试一试,键盘就没有用了,郁闷,空欢喜一场,看了一下论坛上面的键盘贴,把键盘附近的222给拆了 ,还是没有用,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PS/2口的对地阻值,对于两个口都不能用可以先检查PS口的供电,然后是排容(因为你已经拆了,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还有线路漏电的地方),再就是I/O了,看是不是腐蚀而虚接。
BIOS也在检查之列,因为你开始说第一天还能用,所以没建议你检查BIOS文件。

网友:
量键盘数据线阻值和与IO之间的线路通否  还有供电脚的电压。。。。不行就换个接口或再IO。。你的故障应该就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
换个键盘口试试,还有键盘口拆掉看看下面线路有没有腐蚀,漏电.

网友:
换过IO没有,很有可能

网友:
PS/2接口就只有六个脚,2# 6#空的、1#数据、3#接地、4# 5V供电、5#时钟,你查下这些脚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