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3-29):
自己的ASUS A7V600-X昨天还用得好好的   今天就点不亮了  但有时侯能两   但是把电源断了  放一会儿有开不了了   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先从电源查起
直接短接绿线和地线 测量每组输出的电压值
测量结果如果正 常但还是不能点亮 清一下BIOS后再用最小系统加电测试

网友:
把CMOS放一下电

网友:
楼上所说的我都试过   电压基本上正常    可以开机但是不亮    诊断卡不跑代码

网友:
不跑码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吧,如果供电正常那看一下座子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电容有问题没有

网友:
压下桥试下,,,可能空焊

网友:
元件虚焊,

网友:
请说清楚是不亮还是不能上电???如果不能加电的话应该注意32.768的晶振!!!!

网友:
北桥芯片虚焊

网友:
我也有块板MSI845PE,开机一上电马上又关机了!怎么办

网友:
估计有短路,不过也不一定,我曾经遇到过是电源开关问题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觉得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摸一摸I/O,晶振,看能否开机,如能则性能不良。

网友:
如果不能加电的话应该注意32.768的晶振

网友:
供电正常,一定是系统时钟或芯片有问题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