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PCG-GRX500图纸!

楼主(2009-03-29):
昨天接一台索尼PCG-GRX500笔记本,不加电!
芯片组:845MP 82801CAM ATI7500 LPC47N227 H8S/2149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补充一下,有相关资料的朋友多多发帖啊!
型号:PCG-GRX500
芯片组:NB-82845MP SB-82801CAM GraphicCard-ATI7500
I/O :SMC LPC47N227  H8S/2149YV
主板条码:A8067175A  1122189 file:///f:/0.jpgfile:///f:/9.jpg file:///f:/8.jpg file:///f:/7.jpg file:///f:/6.jpg file:///f:/3.jpgfile:///f:/2.jpgfile:///f:/4.jpgfile:///f:/5.jpg    file:///f:/1.jpg

网友:
不知道怎么粘贴图片的,才看到一半!

网友(2009-08-10):
我手头有两只GRX500的笔记本,都是电源灯亮后就灭了,不像短路,请曾经修理过的指点迷津~~

网友(2009-10-14):
我昨天也修了一台GRX560的本本,刚开始试机时电源亮一下就灭了,结果拆下主板,在试机不过CPU,有时能过CPU,不过内存,经老师指点,初步判断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结果就换了内存边上8脚MOS管(250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