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开机三灯常亮,几秒后掉电,

楼主(2009-03-29):
dell d500 开机三灯常亮,几秒后掉电,J 是什么问题啊,主板电压都有,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CPU供电好像不正常,或者有其它供电不正常而使CPU供电没给到

网友:
我这也有一片,进过水的

网友: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的旁边,有三个小锁灯,这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1)代表闪烁;0 代表不亮
1.若显示闪烁的0-1-0, 内存问题
2.若显示闪烁的1-0-1,内存没插好
3.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 问题
4.若显示稳定的0-0-1代码,主板和cpu 问题
5.若显示稳定的0-1-0代码,主板问题
6.若显示稳定的0-1-1代码,内存问题.
给你这个看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啊,没头绪,

网友:
看看网卡。可能是网卡坏了

网友:
对,网卡虚汗多.

网友:
跟网卡有关系吗,南桥没复位,网卡也正常啊,也没有坏,刚也有加焊过,一样的,开机电流到O。27就掉了,还是无从下手,期待中,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
有可能是  3V,5V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