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我想问一下。TL431的工作原理。。及用处。

网友:
这里有它的资料,自己看看吧

网友:
看看1111111111111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我知道了。这是一个电压比较器。。。内置2.5V基准电压源。。通过外接电阻来调整电压来和内部基准电压源进行比较,来确认其自身的导通程度。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