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己能焊吗?

楼主(2009-03-29):
主板自己能焊吗?
用啥焊?

网友:
用电烙铁焊啊!!!!

网友:
先找块废板试试你的焊接功夫是否过关,不过关的话只有多练过关了。最好还是先过了关再修。

网友: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会焊应该也不会测啊

网友:
有焊当焊只需焊,莫等无板空抖手

网友:
像我这样,,去找几块费板,啥都拆下来重焊上去,焊上去又拆下来,呵呵。
CPU座和南北桥我都很吹下来,,,,就是无法吹上去,,,我用的850B

网友:
多练习,手熟就好了

网友:
焊接是维修主板的基本功,去买几块废板多练习!

网友:
用手拿这焊铁焊

网友:
呵呵 拿烙铁和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