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40不装cpu有1.5v电压,装cpu后无电压,cpu好的!

楼主(2009-03-29):
acer 2440不装cpu有1.5v电压,装cpu后无电压,cpu好的!

网友:
装假负载也没电压!

网友:
不装CPU的话,供电应没有电压的,查下VID信号吧,

网友:
不装cpu有1.5v电压

网友:
好的,我试下

网友:
在有可能是CPU座子脏,我遇到了用酒精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某些DELL的机器,有个专门的VID电压供电芯片 查下吧

网友:
不装CPU都有电压????
VID那里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