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 SATA磁头转不认盘 一般是哪问题

楼主(2009-03-29):
高手指点下  磁头转不人盘的硬盘  一般哪问题  进哪都认不到的

网友:
可能是板上的芯片烧了吧,换个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板子问题  大芯片坏了  哪个兄弟有呀 卖我一块 呵 ST80G 7200.7   大芯片型号是L00328755    联系电话 13857556973   QQ196796997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