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3-29):
笔记本主板上CPU边上的滤波电容,它的对地主值正常应是多少,少于多少应该是开路了呢?还有南桥和北桥的边上正常分别是多少呢?请各位高手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等待大虾回答..

网友:
偶也是菜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但对于阻值“少于多少应该是开路了呢”这句,偶认为应当是“少于多少应该是路了呢”。搂住大概是打字马虎了。

网友:
楼上真的笨得要死了,电容只是接地滤波的,只能是开路,开路了就接地了,短路的是电阻,断了就没电。呵呵,不要生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