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错误,笔记本停止开机自检工作

楼主(2009-03-29):
笔记本第一次开机发生错误,如图:屏幕上最后一行显示停止开机自检工作,好长时间没动静,过后就自动黑屏了,电源灯还是亮的,按下开关关机,再按开关开机也就没显示了,不过按键盘任何键会有响声。再过一段时间再开机又可以显示了,不过屏幕上还是显示错误,最后还是同样的故障,反反复复。谁知道这是哪个硬件问题吗?谢谢!

网友:
0175报错,不好修呀

网友:
ThinkPad A21M笔记本在使用中无故死机,强行关机后,再次打开时已经不能启动,自检程序报错“0175:BAD CRC1 STOP POST TASK”。IBM的A系列、T系列、 X20、 X21、 X22 、 R30等都曾有人反映0175报错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属于CRC较验错误,是典型的IBM笔记本的故障。

    T20笔记本由于开机时突然断电,重启后即出现0175报错,无法进入系统。IBM客服工程师解释说,0175报错是主板校验出错,主要是由硬件升级导致,一般的操作如强行关机、断电并不能引发这一问题。而www.ja.axxs.net网站对问题直接诱因的介绍是:“Complete power failure during boot, or a flat main battery or an Operating system crash can all cause CRC Errors。”(在启动过程中掉电或者电池、系统崩溃都会引起CRC错误)。

  0175错误说明”的含意为,错误的CRC校验,主板自检任务终止。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ThinkPad笔记本主板上装有专用的EEPROM芯片,用以确保机器硬件未被改动、BIOS信息没有错误,开机时EEPROM芯片将被擦写,机器上没有EEPROM不能开机,EEPROM中的数据不正确也不能正常开机,如果机器的硬件、EEPROM中的一些重要的数据发生变化,就很可能引发这种问题。光驱、电池、电源、软驱等一旦损坏或者系统掉电都有可能引起EEPROM出错。这其实是笔记本设计容错性不良的表现。出现报错的主要原因是IBM笔记本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对外置光驱等设备进行热插拨就很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些用户反映强行关机后也会出现这一问题,主要是A系列和T系列容易发作,IBM对配件的限制比较死,用户加装硬件时应该尽量选择IBM自己的产品,不被它认可的硬件安装以后就会有错误信息产生。有些机器因为突然掉电而遇到这个问题,根本原因也是错误的电源信息被记录到了某些芯片中,主板发现这些错误信息后自动锁死。

    解决0175、0188、0189等错误的程序叫EPRM(Electronic Pocket Refernce Manual),IBM的工程师都有,并且在IBM内部网站有不定期更新。当然,除了软件之外,也需要特定的硬件工具,比如专用的编程器、并口DEBUG卡,一般只会配备给IBM工厂和蓝快的备件再生部,备件再生部利用这些工具对更换下来的主板进行芯片级的检测和维修,也就是刷新里面的数据。

网友:
根本原因是ADP3421不良,造成POST不能完成,EEPROM出错。IBM倒是挺能推卸责任,一个劲往用户身上推。

网友:
那把这个ADP3421芯片加焊是否可以呢?

网友:
最好要换个新的,有时报0175的机子,换个旧的3421时,会出现0188。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啊...

网友:
你找找我的贴子,里面有0175加密狗的做法,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