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烧行管

楼主(2009-03-29):
今天接了一台17的HPC机子
故障是老烧行管。。上一个烧一个。。啊
大家帮帮我。。。

网友:
下面的那个大电感虚焊了

网友:
貌似要查高压包相关

网友:
行后级有局部短路,行包。偏转。整形等。一般行包局部短路的多。

网友:
查逆程电容、高压包、阻尼管、及2次电源电压是否过高。
再看其他有虚焊的地方没。

网友:
e二次电压查了吗?

网友:
换新管后,先取消二次电源,接入电流表就懂是哪里的问题了.当然要补焊好先啊

网友:
烧了就不要再上了哟 查其它的元件呀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HPC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