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人!

楼主(2009-03-29):
我的GA--7VA主板在清理卫生以后不小心把内存槽给烧了 内存也烧坏了 ,现在点不亮了 , 内存槽一边的两各元件也烧暴了 ,一个是两脚的 PJ36  SR32  ,一个三脚的 9916H 324376  不知道他们各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 怎么修理 ,恳求高人的指点!!谢谢!!!!!!!!!!!

网友:
9916可用3054、3055、3056、15N03、45N03、9915等MOS管代替。

SR32用=>3A的肖特基二极管换

网友:
谢谢管理员,谢谢小乖乖呵呵!!! 我明白了 这就去找管子  来一试身手 感受一动手的快乐!哈哈哈 感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还有一点别忘了,烧坏的内存槽里可能留有内存的金手指片,清理干净,不然换了管子和二极管也不一定能工作。

网友:
管子都换过了 还是点不亮, 郁闷!!

网友:
烧坏的内存槽里可能留有内存的金手指片,我也清理干净了呀

网友:
主板能启动吗

网友:
北桥工作不?

网友:
我的GA--7VA主板在清理卫生以后不小心把内存槽给烧了 内存也烧坏了 ,现在点不亮了 , 内存槽一边的两各元件也烧暴了 ,一个是两脚的 PJ36  SR32  ,一个三脚的 9916H 324376  不知道他们各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用什么 ...
引用 网友A:

2个脚的是二极管,3个脚的是MOS管,更换二极管的时候注意极性就好了啊,MOS管9916可以用3055可以代换的

网友:
很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板子好了 !很爽啊!!!!!!又重新换个3055就好了 。  头一次换的3055是坏的 ,因为换管子前我也没有测试,就直接上了,以为从别的板子上搞下来的就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是好管子的!!以后要吸取教训,用之前一定要测试一下!!!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版主和广大修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