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电容后CPU不工作,测试卡显示----

楼主(2009-03-29):
主板换电容后CPU不工作,测试卡显示----

网友:
w你换的有点吓人,是不是把里面的线弄断了?

网友:
看楼主的焊功,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370的是吧??你有没有去量一下CPU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的 还有电容的容量 弄没弄错  电容焊没焊牢

网友:
供电正常吗?看看电容正负有没有错

网友:
正负极焊反的话过十秒左右会爆的!!!LZ应该 没焊反

网友:
好好的一块处女板 又被人奸了 还奸成这样    看一下电容焊的时候有没有吧线搞断

网友:
肯定是断线了
我第一次时也干过这种事
以后就好了

网友:
是换的好的电容吗,最好是新的。。 CPU估计都没工作,那是不会跑代码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还有就是CPU供电有没有短路,换的时候烙铁漏不漏电

网友:
碰到过好几块客户自己换过电容后就不亮的板,都没修好,可能我太菜了,呵呵!

网友:
LZ用的什么炉铁?一般的还是防静电的,要是一般的有没有做好接地和防静电,要是没有的话,有可能板子给静电击穿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焊功要加强

网友:
可以了  用香蕉水洗 洗

网友:
有没有短线或者是短路,测CPU供电

网友:
加强焊功诶   烙铁温度是不是低了啊   搞不好弄断线了

网友:
你的电容确定。放电,,,清COSM

网友:
换的时候烙铁漏点,板就完了

网友:
要么板内断线,要么就是焊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