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这个才是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09-03-29):
下了相关的FTP,不过里面分好几种输出电压,真搞不懂。
我主板是映泰tforce 6100 CPU是754针的 现在的CPU电压是1。05,故障是点不亮

附上pdf大家帮帮忙

网友:
量一下内存电压正常不?有时候内存电压也吃CPU电压

网友:
内存电源正常,AD线也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我还不会查反馈电路,刚刚也有人说反馈电路有问题可能造成识别不了CPU从而导致点不亮

网友:
检查EN引脚的电压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试没试过放电

网友(2009-09-03):
反馈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