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无背光请教

楼主(2009-03-29):
IBM R40本,ATI 16M独立显卡,开机无背光,检测高压板没坏,从USB口取5V后能点亮屏,顺着屏线找到主板上坐子,测出是右上角从右向左数第7根线与高压板ON相连。电压只有0。12V,向大家求教此信号来自哪里。

网友:
这是高压开关信号,是显卡出来的

网友:
显卡发出ENABKL#经过一个反相器和H8发出的CLOSED#_H8加至一个与门得出BKLEN,然后经过一个电感得出BKLEN_LCD.

希望我说的你听明白了!
故障点反向检测思路:电感,与门,CLOSED#_H8,非门,ENABK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精彩解答,我一会按着您说的反向思路去查,看这个信号是从哪儿变成低电平的。遗憾的是当时按高压板故障报的价。收少了,不过也努力修好它呢。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