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遇到的T41跑C0

楼主(2009-03-29):
T41代码跑C0

我把BIOS,  SB  ,  NB  ,都换了,只差换CPU座了

太倒霉了  还是当C0,,恳请有同样遭遇的师傅给点建议吧

网友:
以前修复过T41跑C0 建议楼主不要一味的做桥 扩大故障面 重点对着电路图查查BIOS以及外围

网友:
bios的RST和INIT 信号都到了为3.3V

LPC总线也是通的,不晓得还有哪些检查点,

网友:
台式机上的C0都是CPU周边的问题吧

网友:
一开始就换桥,那样的话修起来会很麻烦的!下次注意!

网友:
注意内存位,可能...

网友:
遇到过很多板跑C0,其实是CPU供电电路滤波电容坏了或时间过长性能不良,换滤波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