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15E主板诊断卡报26错误,换了电容后故障还是存在,是北桥问题吗?

楼主(2009-03-29):
一块杂牌815的主板,这几天出现了故障(自检正常,无报警声),正常模式下进不了WIN2000,彩色进度条一走完就蓝屏,提示0X000001E,诊断卡报26错误,但是用安全模式又正常。经过检查主板,发现CPU及北桥周围有几个电容爆浆了。更换了几个新电容后,故障还是一样,看诊断卡说明书好像是显卡、内存、CPU有问题,换上独立显卡故障依旧。
请问这是不是北桥芯片有问题了喃?
CPU、内存都检测过,正常的,硬盘也用MHDD扫描过,没有坏道。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1.系統重新作一下
2.電源瓦數換一下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硬盘换过么

网友:
建议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你说:彩色进度条一走完就蓝屏,提示0X000001E,诊断卡报26错误,但是用安全模式又正常。

结论:显卡有问题

网友:
0x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网友:
系统没有问题,先是用一键还原恢复过以前的系统,然后又试全新正常安装过
都要蓝屏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