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先清后模糊是管座里的哪些极漏电引起的?

楼主(2009-03-29):
显示器刚开机时模糊过一会后又变清了,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更换管座。

网友:
把尾管用电吹风吹吹就行了,不要太热

网友:
受潮了~~~跟楼上说的一样拿吹风机吹吹,不要时间太长,,

网友:
最好把管座换了。。

网友:
拿吹风机吹吹解决一时,不久故障再来。最好换一个

网友:
能具体讲讲受潮是怎样影响聚焦的嘛?

网友:
管座老化  要换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