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M-865PE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3-29):
同上,电源和开关没问题,其他硬件也代换过了,确定是主板故障,主板不通电(风扇都不转)一般是什么地方易出问题,请指教

网友:
查一下开机路,PW-ON是无5V供电,跑开机电路,强起的能启动的话,说明是开机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强起能不能启动  如果能启动可能是IO 更换下IO  如果强起不来的话 就要差晶振电压是NB了

网友:
修板子最基本的:先用万用表测一下主供电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对地短路!!!!再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