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聚焦

楼主(2009-03-29):
一三星显示器,视角模糊为为什么对调两条聚焦线后就把问题解决啦?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什么原理倒是说不清,遇到这种问题你记住这样做就好了!我们是搞维修不是搞研究的.....

网友:
本版置顶帖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0-01-17):
都是靠经验维修的哦。我也没有搞清楚聚焦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