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有供电但无法识别

楼主(2009-03-29):
HA-945GV的主板,插上USB设备系统显示发现设备,最后提示无法识别。不知道那里的原因,对地阻值供电20左右,数据线470左右,是不是南桥坏啦?

网友(2010-03-29):
5V供电电压有没有呀?

网友(2010-05-18):
首先有没有漏电
再看USB数据+/-有没有脱

网友:
查一下时钟IC到南桥的48M时钟正不正常

网友:
对地阻值供电20左右,数据线470左右
5v供电一般为500~600左右
你查有5v没

网友:
5V对地有点低呀,查查这个吧,

网友:
说不好是南桥有问题了 啊

网友:
我看也是问题出在南桥上,,,先测时钟到南桥的48M有没有先!!

网友:
48M没有示波器能测不?

网友:
先从作一系统,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所以先查5V供电 ,对地阻值太低  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测48M信号,可以用频率计或者量电压。

网友(2010-06-24):
5V供电只要有 不管他阻值 量时钟

网友:
查下5V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只要 5v正常 和虚汗 外  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5V有,量一下南桥周围电容阻值,低的坏,南桥坏

网友:
供电端的对地阻值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