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5V 通过电阻连接PG线,对硬件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3-29):
如题,台达DPS-400MB 没有正常的PG电压,通过电阻直接将+5V飞线到PG,这样可以使得电源主板正常工作,想问的是这样做对电源和主板有什么危害的地方吗?
飞线
主板

网友:
没有什么危害

网友:
有些保护电路 你可以不接 也能正常使用 不过呢 万一电压不正常 就会噼里啪啦烧一大串东西 对于后来维修的人是个不小的挑战 这就是所谓的一锤子买卖 你自己以后也不可能修复这板子 不过暂时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钱你收了

网友:
有危害,电源在关闭之后,+5V会再持续几十毫秒才会断掉,用来给硬盘磁头一个停泊的时间,如果这样作的话,如果这一路恰好接硬盘,这一路+5V就不会有这个延迟而直接断掉,会给硬盘带来一定损坏。

网友:
谢谢各位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