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 行幅变窄怎么维修

楼主(2009-03-29):
在高压边我换过一个管子B0431,现在用BO677-A代换.现在出现行幅变窄.请问一下这个管能代换吗?

网友:
如果是行宽管的话可用TIP122代换!

网友:
现在BO677-A代换画面变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行幅管型号不对.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我现在以换了行管显视器以正常了。

网友:
719BF的行幅调整 管用的是D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