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423的老板复位故障!

楼主(2009-03-29):
最近在学修主板
没有修的了……

从柜子里翻出来一张联想机上板来,故障是开不了机,强加电诊断卡无码,RST灯长亮,CPU供电正常。

不求修好,修好更好,请告诉我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开机电路?复位电路?还是内存供电?

经过几天的维修欲望积累(知识方面的和心理渴求方面的),今天奋战3小时终于发现问题:在32.768的2脚均有正常电压,分别为:1.1V和0.29V,猜想晶振应该是好的,进一步发现谐振电容有一个已经短路(必须得拆下来检查),换上2个紫色的贴片电容。就这样搞定了……原来维修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前2天没有发现哪?看来自己又上了一阶,哈哈

网友:
RST灯常亮,说明无复位信号~~~

重点先查全析的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AGP供电等~~
再查复位电路!!!

网友:
先供电再复位,好是好,就是要查供电还得先修开机电路好点吧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

网友:
经过几天的维修欲望积累(知识方面的和心理渴求方面的),今天奋战3小时终于发现问题:在32.768的2脚均有正常电压,分别为:1.1V和0.29V,猜想晶振应该是好的,进一步发现谐振电容有一个已经短路(必须得拆下来检查),换上2个紫色的贴片电容。就这样搞定了……原来维修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前2天没有发现哪?看来自己又上了一阶,哈哈

网友:
公喜你成长,呵呵

网友:
恭喜,我也正在学习中,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啊
呵呵

网友(2009-04-30):
你的是開不了機,不是復位的問題啊

网友(2011-10-19):
强加电后复位灯常亮,不就是没有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