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无显示

楼主(2009-03-29):
速配PCX8426GS POR-X显卡,核心是NVIDIA GF8400GS。查CPU供电有1.3V,显存供电有2.0V。但不知风扇线路如何控制。开机测风扇2PIN脚有12V电压,但接上风扇不转,求助各位高手,能有图最好。谢谢!

网友:
风扇有没有坏啊,风扇有电压,不转,看看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风扇没坏。

网友:
接上风扇测量电压才是准确的啊

网友:
你查一下12V的电路不就知道了吗?都能测到12V就不会跑12V线路?

网友:
肯定是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