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7 没有菜单显示

楼主(2009-03-29):
一台飞利浦17寸型号107S57 ,
起初的问题是高压包打火,但是更换高压包之后,通电以后不加信号线 无提示 “无信号输入” ,加信号以后画面有显示但是调按键没有菜单弹出来,开关机正常
谁有修过啊,有个说这个是通病吗,谁有修出来啊,是那个元件坏了啊,我查不到,非常急啊,本人在线等啊,
通病

网友:
典型的数据坏.重写24或换24

网友:
先检查行逆程脉冲对地的二极管.

网友:
查到了,是对地二极管击穿了,型号是BAV21PH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啊,

网友:
用IN4148代替吧 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