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65PLT-A

楼主(2009-03-29):
我有一片精英965PLT-A。客户拿来修。一开机就提示按F1,进BIOS保存,重起还是提示按F1,后一查是IDE旁的IC烧毁了,图1烧坏处,IC烧坏了看不清,请问大侠们是什么IC啊

网友:
如果是8脚的话  有可能是LM324  货 LM358

网友:
运算放大器,

网友:
找个LM358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感谢上面的大侠们,我换了LM358开机还是进BIOS,但加光驱,硬盘后开机OK了,,请问大哥们这为什么啊?

网友:
那个就是个双运算放大器LM35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