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700DFS偏绿且有时不显示

楼主(2009-03-29):
开始时,有一些偏绿,后来比较严重,再后来,很多时候打开电源不显示了,即使有时显示也偏绿?
修了一次,能显示了,偏绿也轻了,但没有多长时间又旧病复发了,据维修人员说,不好修了,是真的吗?是哪地方坏了,还能修吗?

网友:
补焊视放板.更换电源部分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
显示器不显示了,才修好。多谢版主,不知道视放版在哪,断焊的电容,应该是在视放板吧。
本想这回是完了,买个新的吧,问一问价格,又没买,死马当活马医了。不会修,只是懂一些原理,振振能好不?嗨!有时还真闪了一下,看样子是哪松动,我打开显示器,这敲那敲,没动静;看哪不好(也看不出来哪不好,寻着上次维修时,别人焊过的地方找......),补焊(看到版主说补焊,我也补焊。哈哈,其实这时我的显示器不显示,还没看到版主的回帖。。。),没用,还是不显示,肉眼凡胎,看不出哪地方焊的不好了,没劲了,上上盖子,搁在一边了。过了几天,对它还死心,在治治它,打开电脑,啪啪啪几巴掌,闪了几下,应该是哪松动了,对换个方向,把显示器顺时针旋转90度,啪啪不行;逆时针90度,还没啪,自己亮了,哈哈,有点进展,立即打开显示器,转动,看看是哪动擅引起的,反复转动几次没看出来,再补焊一次,还是不行,唉怎么回事?再转动,嗨,有火光,恳定是那了,用螺丝刀动了动那个电容,发出电火花,在电路版北面一看,的确,电容的一个引脚,有脱落痕迹,立即焊好,开机,ok。
补焊了两次都没有补焊到正地方去,致使我费了不少劲,但总算找到故障了,我的显示器以可以使用,上次给我修显示器的专业人员也不怎么样吗,而且显示器发绿也没修好,这次自我维修,发绿问题也解决了(打开显示器后,看了看应该是调节显示器的旋钮都试了试,通过这次知道了,RGB调节钮在显示管尾板上,通过这三个调节钮,解决了发绿问题。垂直水平聚集及亮度在高压包上,在第一次打开显示器时动了它,致使修好后,显示器模糊,聚集不好,通过调节这三个旋钮解决了模糊问题。)

网友(2009-10-18):
LZ不知是做什么工作的,显示器被你翻了几百度了,不达目的不死心哪~

你要有这么大的心如果学显示器维修会有大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