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09-03-29):
满屏无规则细线,将MATS加到Autoexec.bat里面自运行,查看结果是C35,换了个显存,开机可以显示,但是不能进桌面,MATS扫描,AC两个通道全部数据线报错,各位帮忙看一下代换的显存有没有问题。
原型号:HY5RS123235B
            FP-14       709A
代换型号:HY5RS123235B
            FP-14       723A

上面一排一样的,下面的有不同。

网友:
709a和723A是制造日期  型号是一样的  可以代换  不过是否现存问题 得确认一下 还有就是  你换的现存  是否良好

网友:
显存是带包装的新显存。。。

网友:
主芯片  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