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w19e奇怪故障----新手求解

楼主(2009-03-29):
hpw19e aoc代工的,故障现象是响应奇慢,连鼠标移动都会连成一条线。目测响应时间至少有0.5秒。按菜单键能调出菜单,但是在菜单上操作也一样响应慢。除了响应慢以外,屏幕整体偏亮,颜色也不大正常。

新手求大家给个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客户拿去修过,维修的人说屏坏了,莫非真的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缓存芯片坏了。更换一般就会好了。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是缓存芯片坏了。更换一般就会好了。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了,能详细说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