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LA720显示器要重启主机N次才有显示

楼主(2009-03-29):
本人有一台清华紫光LA720的液晶显示器,在每次开机时都 要重启电脑好几次才能有屏幕显示,在屏幕保护后,也要不停地动鼠标或者键盘好几次才能恢复。
  刚开始以为是主机的问题,可是在换了另外 一台显示器后,没有这个问题发生,明显是显示器的问题,请问各位 大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把显示器打开看看。相信故障点就能看到了,电容。

网友:
刷MCU。查一下按键有否有问题。拆机看电容

网友:
谢谢,知道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