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陶瓷发热砖的疑问

楼主(2009-03-29):
论坛上看到的DIY焊台多数用240*60mm 大小600W的发热转,但我在这边买不到这种规格,只有12*12cm的那种。问一下大家,两种存在什么区别?为什么24*6cm的要贵点?不过也看到有弧形的,不知道能不能均匀预热?还有就是功率越大温度越高么?

网友:
不要管什么形状多大的,只要买几块拼起来稍微大于主板整体就好了,因为局部受热容易变形

网友:
12*12的也行
不过大点要好点,用大点的砖,拼接缝子要少些

加热性能上,进口的比国产的效能要高些

网友:
用石英发热板最好,发热快,散热更快
红外陶瓷发热砖没那么好
我以做过实验

网友(2009-06-01):
用红外的发热管比较好一点哦,就像红外取暖炉一样。艾尔莎的上加热好像就是红外发热管(黑陶瓷的)。还有个牌子的下预热也用发热管的。红外陶瓷发热砖只是嵌入陶瓷里面,整体预热比较均匀些。
可能是碍于面子,仿也要仿造专业的机只的。
石英管便宜,不上档次。
可以用陶瓷红外发热管,然后在用像光波炉呀电磁炉呀表面那种透明的特殊玻璃放在上面盖住,就显得高档很多 就像某牌子做的BGA机一样。干脆拆了光波炉加几条管进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