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壳裂了,怎么才能修复,我用502不行,求救

楼主(2009-03-29):
笔记本
C壳裂了,还有屏轴处,我想修复,如何处理,IBM 的通病,那爱断啊,高手说说,如何修复,502用什么可以洗掉
笔记本

网友:
不可以,是不牢固的啊,用烙铁就可以

网友:
烙铁也没用,壳子是工程塑料,跟洗脸盆用的塑料特性不一样,用烙铁烫两段也接不到一起,反而搞得难看。

网友:
百得胶,是有两个袋的按比例调好,说明有说的。这个很厉害的,粘的很紧的。